群脉冲干扰

楼主(2011-10-10):
如图所示电路是电表的一部分电路,A_EOUT1,R_EOUT1为计量芯片有功,无功脉冲管脚,A_EOUT,R_EOUT为单片机管脚,该系统的电源与外部输入220不隔离,现在在做群脉冲实验过程中发现,当我在JACT接上脉冲计数器情况下,给电表带上负载,出现走电量加快情况,即A_EOUT出现低电平脉冲干扰,导致单片机管脚误判断为计量芯片输出,但同样的,当我不接脉冲计数器,或者电表不加负载,均不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在做群脉冲,无法用示波器观察,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脉冲计数器接入形式是自身接到220V电网上,然后通过金属夹子接到表的JACT处)
     补充的了测试系统的连接情况,其中三相表的零线与内部的地连在一起的,脉冲计数器零线与JCOMM也是公地的,现在的情况是,接入脉冲计数器后,就会对三相表的有功脉冲信号出现干扰,现在按照实验的现象来看的话,是在A-EOUT为低电平时,干扰导致A-EOUT出现尖峰高电平,引起了单片机管脚的误判断(单片机对该信号是用中断的,低电平有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计量部分布线问题,精度跳变多少?不加负载做群脉冲实验时,脉冲灯是否会偶尔亮一下?最好仔细检查计量部分PCB的敷地。

楼主:
现在把R28改为0.1UF电容后,可以消除影响了,后续我有时间再把整个问题详细描述下。

网友B:
你的改动让我觉得很不可理解

楼主:
呵呵,其实有光耦在的话,通过10K电阻上拉已经是多余的了,然后在群脉冲干扰下,如何把干扰引出去,我试了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电容接地,还有一种是通过电容接VCC,所以就有了上面这种情况。

网友C:
有点难以理解

楼主:
以下是快速瞬变脉冲群实验设备的原理图:

楼主:
我觉得要解决群脉冲引起的EMC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群脉冲发生器的工作原理,上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原理图和原理描述,但是我只能说这个介绍太言简意赅了,无法看明白,希望哪位大侠过来详细解释下

网友D:
必要对输入信号做抑制处理,增加TVS钳位,看你电路并没有对光耦后的信号进行上下拉处理,这样在做实验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被干扰的问题,上下拉就是为了让信号处于明确得状态,没有上下拉,或者上下拉电阻过小,就会处于一个小干扰源就改变了信号的状态。

网友E:
TVS是作为ESD和浪涌防护的。
脉冲群主要还是电源输入,信号输入要由共模防护手段。

LZ这个应该是如他自己在6楼所说,设计不合理。

网友D:
在电源输入端加抗干扰措施,同时信号线做上下拉处理。

楼主:
回10楼,光耦后端的上拉电阻是有检测脉冲设备提供的,因此在表上是没有上拉的,我现在希望大家根据我在八楼的资料,讲解下脉冲群设备如何产生干扰信号,又是如何确定产生的干扰信号是共模干扰,以及该信号如何作用于测试设备引起EMC问题的,可能这个要求比较高,但还是希望有大侠可以细心讲解下,我想理解了这些,对大家在设计中出现的EMC问题,应该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了

楼主:
补充了各设备之间的连接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