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模块输出功率简易测量

楼主(2011-10-10):
433MHZ模块输出功率简易测量 ,

如题,如果没有频谱,有没有什么廉价的功率计可以测RF模块的输出功率,,,量程到一1W左右。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个简易功率计试试啊 --不过只能估算!

网友B(2011-11-17):
一般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电压乘以电流就是功率

网友C:
测量电流只能得到大概的平均功率,而RF一般是间歇发射的

网友D:
有没有功率计?有的话接上就行了。

网友E:
高频设备没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