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空间驱动如何实现?mmap函数该怎么用?

楼主(2011-10-10):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我ARM用的是三星的S3C2440,上了linux系统,现在想写个用户空间驱动(非内核层驱动),实现的功能是把外部的16位并行数据通过GPIO端口读进来。
      我主要用了mmap函数来实现,把一组GPIO端口的GPxDAT的地址映射到虚拟空间,然后直接读取。
      GPIO端口数据是变化的,可为什么我读到的数据都是不变的??????为什么呀?有做过的大神求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这个问题问过好几次了。

楼主:
跟上次的问题略有不同的,能回答一下吗?

楼主:
终于解决了,看来用户空间确实可以直接操作底层硬件

楼主:
还是要谢谢wangkj

网友A:
:lol 能搞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