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10):
(图片)

网友A:
to LZ:

先解决你的电缆问题,可考虑加适当的护套。

网友B:
信号线加电平转换,或者是光藕 然后送单片机,

楼主:
2# swg1991 是不是要用两个光耦,先要发读取命令、然后回来一个信号

网友C:
分开两条线就解决了.

网友D:
难道光是MCU会坏,18B20不会坏吗?
如果50V信号线不是强输出能力的话,直接MCU IO端加个稳压二极管或加个4148之类钳位到5V就行了。
要么用两IO来做,一个加个三极管做输出,一个串个大电阻后再加接MCU IO输入。

网友E:
先换合适的电缆,没有适当的电缆,其它的无从谈起。

网友F:
带黑色**保护层的电缆一般还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