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稀奇古怪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问题现象描述:
电路板的JTAG链设备:ACE->V4FX100->V5SX95T

正常实现的功能是应该是上电后,CF卡自动加载V4V4上嵌入式PPC处理器可以控制CF卡重新加载V4或者加载V5.

现在的情况是:上电V4不能自动加载,对V4通过IMPACT下载比特流后复位可以从CF卡重新加载V4,V5上电或复位都不能加载。

楼主:
actions:
       现在我们排查的问题如下:

1.  1. 电路板CFGMODEPIN管脚为高,没问题;

2.  2. CFGADDR0- CFGADDR2 为000,从CF卡0地址加载没问题;

3.  3. 上电复位引脚正常。

4.  4. CFGJTAG端口与MPU端口电压一致,均为3.3V,没问题;

5.  5. ACE芯片已换,证实不是芯片的问题。

6.  6. V4模式管脚M[2:0]为111,V5模式管脚为000;

7.  V4 配置端口电压为2.5V,与CFGJTAG端口电压不一致;

8.     上电或者复位,INIT_B有低电平产生,用示波器观察JTAG链上有配置数据,但最终DONE信号没有变高。

楼主:
最终解决办法:
    换ISE版本到12.2之后,问题解决。

楼主:
问题的本质原因还没找到,比较郁闷。

网友A:
是软件 bug?

网友B:
回去去研究下

网友B: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很可能就是软件bug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事,很费调试时间,最近很忙,来不及深究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L

楼主:
是啊,我也很纳闷。因为程序仿真都过了,又仔细把什么warning都瞄了一下。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偶然换个版本试了一下,就好了:)

顺便提一下:
1. 仿真是一定一定一定要做,还有做细,越细越好
2. 尽量把综合啊,map啊,P & r的warning看一遍,是否有何你想法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