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运放振荡了,求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10):
急!!求各位高手帮忙,我为了实现心率检测的功能,在PCB板上搭建了一个前辈提出的电路这是电路的一部分前面的运放将输出信号送给比较器进行比较。

问题是在运放不接后级的比较器的情况下,运放的输出波形是正确的,大概是下面这种波形

但是接上比较器之后,运放的输出成了一个振荡的信号,频率也和上面的频率在一个数量级上。小弟推测应该是运放发生了振荡,但是苦于没有能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对此问题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运放的电源去耦没做好?

网友B:
建议你在比较器上负端到输出加一个1M左右的电阻
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3# yfb34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 能否提点一下

网友C:
3楼是说加个滞回?

网友D:
参考一下393 的典型电路 做一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E:
参考以上几位,一.电源去耦电容 二.将比较器改为迟滞比较器,增强抗干扰性,在比较器输出端和参考电压正端加一个电阻

网友F:
在负端到地加个100K电阻试试呢

网友G(2011-11-15):
顶楼上,阻抗不匹配?

网友H:
震荡频率不是很高,应该不是阻抗匹配问题,改成迟滞比较器就行。

网友I:
滞回比较器应该是将输出反馈到同相输入端的吧

网友J(2012-02-08):
迟滞比较器

网友K(2012-12-02):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393 的典型电路 做一个迟滞比较器

加迟滞的作用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震荡频率不是很高,应该不是阻抗匹配问题,改成迟滞比较器就行。

阻抗不匹配的话,发振频率会怎么变化啊?谢谢

网友L:
比较器加一个电阻从输出到同相之间,阻值560K,从单限比较器变为滞回比较器,驱除干扰。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