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定理 怎么证明?

楼主(2011-10-11):
应用三极管混合π型高频等效电路时 会把Cb'c折算成两个电容分别并接在Cb'e和受控电流源gmUb'e上
并在受控电流源的那部分电容很小 因而可忽略 ,
并在Cb'e上的那部分电容 为 CM=(1+gmRL')Cb'c  (其中RL'=RL//RC)

这个CM=(1+gmRL')Cb'c 怎么证明?

我自己也有想过的
如(b)图 UC=-gmUb'eRL' , UB'=Ub'e
UC为UB'的X倍 , UC=XUB' -->   -gmUb'eRL'=XUb'e  , 那么X就等于-gmRL'
然后 Cb'c上的电流记为I  , Cb'c的容抗记为ZC (ZC=1/jwCb'c)
(UB'-UC)/ZC = I
Ub'e(1+gmRL')/ZC = I ,
这表示UB'(即Ub'e)通过一个阻值为ZC/(1+gmRL')的电阻接地
ZC是UB'与UC间的阻抗 , 当ZC乘上1/(1+gmRL')倍时 就等效于UB'通过一个阻抗为1/jwCb'c(1+gmRL')的电容接地 ,
也就是说UB'通过一个容值为Cb'c(1+gmRL')的电容接地 , 现将Cb'c(1+gmRL')记为CM , 那么 证毕 如图(c).

事实上是这么想的吗?

网友A:
re LZ:

基本就是如此证法,但“这表示UB'(即Ub'e)通过一个阻值为ZC/(1+gmRL')的电阻接地”中“电阻”不妥,该用阻抗(含电阻和电抗),或干脆用电抗(或容抗)表示。

网友B:
另一种证法在下面的pdf中,此为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教!

网友C(2013-01-23):
模拟电路215页。。

网友D:
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容易:
共射电压放大倍数Av=-gmRL'
Ub'e增大ΔV,Uc'e增大-gmRL'ΔV(Uc'e减小gmRL'ΔV),那么Cb'c两端电压变化(1+gmRL')ΔV
也就是说要对电容Cb'c充(1+gmRL')ΔVCb'c的电,Ub'e才增大ΔV。所以在B‘点看来相当于一个(1+gmRL')Cb'c的电容接到地。
其实密勒电容的实质就是电容Cb'c一端电压变化,另一端电压也会变化,所以电容两端电压差的变化通常情况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