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样品测试

楼主(2011-10-11):
测试几个78M05样品,输入10V,输出接了个20R电阻,输出电压跌到4.8V,可以判定为及格吗?

网友A:
合格,看“output voltage”。

网友B:
看看电压跌了多少,也就是原来是多少?
光是4.8V是合格的。

网友C:
不一定合格,还得看Load Regulation这一项,与5mA时的输出电压相比超过62.5mV就不合格!

网友D:
7805 这类器件, 市场上的货源很乱. 很容易买到次品再封装之类劣质产品.
有条件应该对多个性能测试.

楼主:
很奇怪,输入10V,输出接了个 1K 电阻,输出电压只有 2.5V ,搞不懂

网友E:
公司买到一批No load电压只有4.80V~4.85V的,现在全部哪去报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电路正常吗?有滤波电容吗?

楼主:
很奇怪,输入10V,输出接了个 1K 电阻,输出电压只有 2.5V ,搞不懂
引用 网友F:

在输入输出加上电容,输出接1K 电阻,电压正常了,有4.96V,加了电容就ok为什么呢?

楼主:
测试结果:
空载:4.96V
1K欧负载:4.96V
20R负载:4.91V

根据Load Regulation那项,该样品是否可以判定为 及格?

网友B:
我就知道你这个初级工干的好事。
凡事都有规矩的。

网友A:
to 10L:

“Load Regulation”项中表示的很清楚了,5mA至200mA最大变化电压为50mV,你这个勉强及格。

楼主:
输出接 10 欧电阻,观察输出波形,纹波越来越大,过10秒后,电压从4.9V 跌到 2V,是否正常?

网友B:
温度保护了,正常。设计时要考虑温度的。

网友G:
78M05就500mA负载能力

网友H:
现在假的东西太多啊
参数就差一点
如果对元器件的参数要求太高
就定正品吧
假货害人啊

网友F:
在输入输出加上电容,输出接1K 电阻,电压正常了,有4.96V,加了电容就ok为什么呢?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一个大鸟——大菜鸟
不加滤波电容就来测试

网友I:
未必是合格的啊。

你这个可能是没有散热造成电压降低的吧。

楼主:
我奇怪的是没加电容时,重负载20R 和 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反而轻载1K欧负载就不正常了?

网友J:
我就知道你这个初级工干的好事。
凡事都有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