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型号三极管合适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一个通用的小功率的PNP三极管都能满足

网友B:
电流很小,选饱和导通电压小且稳定的。
如果GPIO是推挽输出,直接接GPIO,省掉PNP三极管。

网友C:
不推荐用三极管.
不知道 vcc 是否就是 vref ?
三极管由于导通压降不确定, 又受温度影响大, 这个特性的离散性大. 将极大影响你的测量精度.
如果想用这种简单的方式, 改用 MOSFET 吧, 导通压降应该很接近于 0 , 对你的精度有帮助.
可以 SI2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