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RC电路

楼主(2011-10-11):
我用的型号是MSP430G系列,官方的JTAG和IAR,出现以下问题
RESET脚只接50K上拉时可以仿真烧写,但是不能离线启动(上电后必须手动RESET一下)。
RESET脚接50K上拉和10NF下拉时可以离线启动,但又不能用IAR仿真。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C时间常数应该怎么取才能同事满足要求?难道每次仿真都要去掉电容?

网友A:
官方的 JTAG 的驱动能力这么差? 不过还好, 产品出去后不会带着 官方的JTAG 的.
装个跳线帽吧.

楼主:
是这样么?
1:JTAG驱动能力不够,没有瞬时将RESET拉低。(JTAG没有RC时间常数的概念)
2:通常解决办法是加跳线帽。不是RC参数选择不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