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OGIC的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1-10-11):
pads logic的白色边框如何删除,或者说如何更改其区域范围?菜鸟求教,请老鸟不吝赐教

楼主:
如图,如何把白色边框扩大区域范围,:(

楼主:
求老鸟指点啊。怎么木有人解惑啊

网友A:
Tools-Options中的Design栏里有个Sheet,两个设置,SIZE就是白色板框,Sheet border这个就是黄色框框了

网友B:
白色框框是实际编辑区大小,打印时超过白色区域的部分是无法打印出来的,一般都够用,要换最好换黄色框,因为白色区域如果太大,打印出来字会很小。

网友C:
鼠标右键,在。。。。。。。。。。。。
多尝试几次就知道奥妙了。

网友D(2011-11-30):
Tools-Options-Design-sheet-size (A B C D E,A1 A2.....)

网友C:
白色区域是图纸的大小,你需要提供这个设置大小,

去掉黄色的就在鼠标右键,然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