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法半导体L7805C2T的封装

楼主(2011-10-11):
关于意法半导体L7805C2T的D2PARK封装哪边有可以下载的吗,!!!!这个器件的封装的哪边可以下载@

楼主:
D2PARK封装比LM7805的封装大!不知道哪边有这样的封装可以共享下!

网友A:
D2PARK封装比LM7805的封装大!不知道哪边有这样的封装可以共享下!
引用 楼主:

尽说晕话!
D2PARK是一个封装,而LM7805的封装有N个,是不是D2PARK封装要比TO220还大?要比较封装大小的话就拿D2PARK和LM7805的具体封装比较,而不是说“D2PARK封装比LM7805的封装大”。
D2PARK封装就是标准的TO263封装,叫法不同而已。LM7805也有TO263封装。
你是要PCB封装还是要什么以及要什么PCB软件的PCB封装总得说清楚吧?别人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要什么?
如果是要PCB封装的话,找不到那不会根据规格书中的封装尺寸自己做吗?
还有一点:建议你学习一下中文。说话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