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个单片机与PC无线通讯的功能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查“无线模块”。

网友B:
可以考虑用GSM模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GSM成本有点高

网友A:
估计2楼是买GSM模块的,楼主都没说必须走公网,需要远距离传输之类。

网友D:
短距离的话用串口接口的无线透传模块即可。

网友E:
红外、蓝牙、无线电 + 串口。可做控制,这个好做

网络模块wifi 直接可以做传输吧?这个太贵,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