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一定大吗?

楼主(2011-10-11):
SR与GBP有什么直接联系吗?

网友A:

相对来说,肯定大些。

SR与GBP有什么直接联系吗?

没有,这是两个不同前提下的参数,只能说其“正相关”。SR针对大信号(满功率),而GBP针对小信号(近似线性范围)。

楼主:
那我要放大  小脉冲信号,需不需要考虑SR呢?
我怎么觉得也得考虑呢

网友A:
to 3L:

信号大小是与电源电压比较来说的。“小脉冲信号”考虑SR也可以(前面说了其与GBP有“正相关性”),但SR主要还是在大信号下的参数(包括其测试条件)。

网友B(2012-08-01):
SR定义就是用阶跃信号来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