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话筒与通用电脑MIC有区别吗?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电脑上配的MIC应该就是驻极体的,一样的。

网友B:
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C:
都是驻极体话筒,型号不一样,但是应该区别不大,
感觉90%还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D:
驻极体话筒还有灵敏度/方向性等参数.不是所有的驻极体话筒都一样.

网友E:
基本差不多。有几百一只的还有几毛一只的,性能不同。

网友F:
正负极接反了吧,电脑话筒就是驻极体,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