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 Game芯片

楼主(2011-10-11):
请问现在是否还有8bit的TV Game游戏机芯片. 就是类似小霸王游戏机里面用的MCU.
请推荐一两款便宜的芯片. 或16bit的也可以. 画面质量QVGA的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问百度吧

网友B(2012-07-04):
肯定有呀,我以前是做这种产品上存储IC的,现在很多厂还在生产这种8位机, Q910214049

网友C:
台湾虚实科技 vrt.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