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一电源管理IC

楼主(2011-10-11):
此芯片应用于ARM9核心的pad上
要求电压有:
LDO:
3.3v,150mA
1.1v,150mA
1.2v,150mA
1.8v,300mA
2.8v,400mA
BUCK:
1.1v or 1.2v,2.5A
1.2v,1.6A
1.1v,1.6A
1.8v,1.6A
PS:选择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主要看它的电压转换和电流参数就可以?
    小的新手一枚,请大家多多指教,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2011-11-24):
假设你的PAD是单电池供电的话,那么输入电压应该不会超过5V,这么多的输出推荐使用PMU,TPS65910X可以满足以上基本所用的需求,数据手册如下:www.ti.com/.../tps659101.pdf

如果还需要分离器件,可以在以下链接的quick seach 里写输入输出电压以及负载电流,系统会有相应推荐:www.ti.com/.../power_portal.page

对于简单的电源管理芯片选择,最基本的就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如果具体下来还有效率、瞬态响应能力,噪声参数,电压精度等等。

网友B:
采用 6x6mm QFN 封装的具有 4 个 DC/DC、8 个 LDO 和 RTC 的集成电源管理 IC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帮楼主顶一下,好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