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源管理IC

楼主(2011-10-11):
此芯片应用于ARM9核心的pad上
要求电压有:
LDO:
3.3v,150mA
1.1v,150mA
1.2v,150mA
1.8v,300mA
2.8v,400mA
BUCK:
1.1v or 1.2v,2.5A
1.2v,1.6A
1.1v,1.6A
1.8v,1.6A
PS:选择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主要看它的电压转换和电流参数就可以?
    小的新手一枚,请大家多多指教,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居然没有3.3V ? 猜测还有一个指标应该是RTC电源的ldo的反向漏电应该也有要求

楼主:
居然没有3.3V ? 猜测还有一个指标应该是RTC电源的ldo的反向漏电应该也有要求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yanemperor兄的热心解答!
你说的这个指标我不了解。。。,不过我查了下CPU的数据手册看到:RTC的电源是1.8v到3.3v,外接的晶振是32.678KHz, 你说的反向漏电电流从这些条件应该能得出吧?

网友B:
只能多个LDO了。

楼主:
只能多个LDO了。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pa2792的热心解答!
多个LDO?那BUCK的怎么办?也用LDO代替?

网友C:
PMU+ldo
看看这个IC,

网友D:
看一下ROHM的官网021-51168510-8007

楼主:
PMU+ldo
看看这个IC,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jjjyufan的热心帮助!
这个IC的数据手册 我看了,有几点疑问:
1 关于CPU的BUCK那部分电流太小了 要是我要扩流 是不是要加个外部电路 比如放大电路?
2 没有2.8v和1.1v 那么我得在外部加个降压或升压的外部电路?
3关于CPU核心供电和LDO供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
CPU的核心电压要求大电流 稳定性?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地方吗?

楼主:
看一下ROHM的官网021-51168510-8007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E:
核心电路上为啥用那么大的电流? 如果要增大电流就需要外置三极管或者mos管。 能说你用的是哪个cpu么?一般的核心电源用ldo就可以了。 但ldo效率低,要注意其发热情况,dcdc效率高些,但是纹波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就是,最好是统一一下电源电压,否则做pcb都比较麻烦。

网友F:
理光IC,或者精工IC

网友G:
linear有一个3路buck加一路LDO的,估计你会合适

网友H:
应该主要看芯片的最大电流和输出电压,还有精度,封装等;TOREX有XC6206,XC6219等,你有问题可以问我:13510846986

网友H:
XC6206是一款高精度,低功耗,3引脚LDO高电压调整器芯片,并采用 CMOS工艺和激光微调技术. 在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输入输出压差也能很小。
XC6206芯片内部包括一个电流限制电路,一个驱动三极管,一个高精度参考电压源和一个误差校正电路。
XC6206可使用低ESR陶瓷电容.电流限制器的foldback电路可为电流限制器和输出引脚提供短路保护。
通过激光微调技术,可设定芯片的输出电压,其范围是1.2V至5.0V,间隔为100mV。

【产品特点】
最大输出电流 250mA(5.0V型)
输入输出电压差 160mV@100mA(5.0V型)
最大工作电压 6.0V
输出电压范围 1.2~5.0V(0.1V间隔)
高精度 ±2%
低功耗 1.0μA(TYP.)
工作温度 -40℃~85℃
低ESR电容 可用陶瓷电容
封装 SOT-23
     SOT-89
      TO-92
     USP-6B

  这个IC用得还不错,有问题可以问我:13510846986

网友H:
LDO电压调整器--XC6219

      XC6219系列是高精度,低噪音,采用CMOS生产工艺的 LDO电压调整器芯片。具有低输出噪音,高纹波抑制,低输入输出压差和非常快速的开启时间。 该系列芯片内部包括一个参考电压源,一个误差运算放大器,驱动三极管,电流限制器和相位补偿电路。 电压限制器foldback电路可为电流限制器和输出引脚提供短路保护。 输出电压可通过激光微调设定,输出电压范围是从0.9V到5.0V,间隔为50mV。
     该系列可以使用低ESR的陶瓷电容, 以降低方案成本,并能改善输出的稳定性,并且具有良好的瞬态响应和宽频段的高纹波抑制,即使负载变化也能保证电路稳定的工作。 XC6219系列具有CE功能,可使芯片停止工作,以降低功耗。

技术参数

最大输出电流 150mA(VOUT<1.75V A~D Type)
240mA(VOUT≥1.8V A~D Type)
300mA(VOUT≥1.3V E~H Type)
输入输出电压差 200mV(IOUT=100mA)
工作电压范围 2.0V~6.0V
输出电压范围 0.9V~5.0V (50mV间隔)
高精度 ±2%(VOUT>1.5V)
±30mV(VOUT≤1.5V)
±1%(VOUT≤1.5V)
低功耗 25μA(TYP.)
待机电流 0.1μA(TYP.)
高纹波抑制 65dB(10kHz)
工作温度范围 -40℃~+85℃
低 ESR 电容 可用陶瓷电容
封装 SOT-25
  要DATASHEET可以找我:13510846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