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如何利用 联合定义位变量进行操作?

楼主(2011-10-11):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Wind: 1; //
       unsigned JCQ: 1;
       unsigned Pump: 1;
       unsigned Intel: 1;
       unsigned Drain: 1;
       unsigned CCW_Flag: 1;////////////////////////////////
       unsigned Swing: 1;
       unsigned : 1;
}Bit;
       unsigned char All;
}QDP_State;
这是我在AVR中用到的程序定义,以方便单独对某一位进行判断和赋值,
但移植到89LPC934上,使用KEIL C51时,编译没有提示错误,但实际运行错误,
原因是编译器识别不了
if(QDP_State.Bit.Pump!=0) 这样的语句,
如果改成if((QDP_State.All&0X04)!=0) 程序运行就正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C51中如何进行类似的定义?
谢谢

网友A:
你得定义到bdata区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KEIL完全正确

网友C:
虽然可以实现, 但是, 不是用位指令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加了定义bdata定义,编译器虽然变动了对寄存器的地址分配,但分配的地址是00H,没有定义到20H以后。(记得51是20H开始位可寻址),我使用P89LPC934.

程序运行依然不正确。

请问如何赋予其绝对地址呢,想分配到20H以后的单元。

楼主:
有图有真相 KEIL完全正确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能判断IF正确,那是因为你在其前面同样使用了位赋值,编译器对两者的编译
可能都是错误的,只不过错误的方式机理一致,合在一起的最后结果就对了。如果前面那句不是单独位PUMP赋值,而是整个寄存器赋值,结果就很可能不对。

除非编译器已经把那个寄存器地址赋在了位可寻址的区域里。

网友B:
之所以能判断IF正确,那是因为你在其前面同样使用了位赋值,编译器对两者的编译
可能都是错误的,只不过错误的方式机理一致,合在一起的最后结果就对了。如果前面那句不是单独位PUMP赋值,而是整个寄存器赋值,结 ...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无语了
测试结果都已经显示对了

不正确的是你的想法,编译器没有按你的思路去处理,错的是你

网友B:
不懂不要乱下结论
请问你知道KEIL是怎么为这个位域分配空间的吗,分配多大空间,各标志位与字节怎样对应的吗
不知道这些的话就不要乱下结论

位域本身就不具备完全可移植性

网友D:
很多没有位域的芯片,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就是说实际他不一定是直接位操作,而是通过与或等操作实现的
C51不是很清楚,keil下碰到的arm都是可以采用这种定义方式的.

网友E:
C51 很简单。

网友B:
本质是位怎么分配在字节中,怎么分配在多字节中
类似大小端的问题
比如
unsigned Wind: 1; //
这其实是相当于
unsigned int Wind: 1; //
那么就是两个字节
这个Wind是分配在高字节,还是低字节中呢
在分配在高字节的BIT0还是分配在低字节中的BIT0呢
C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意味着不可移植性
KEIL的分配规则可能与程序预想的不一样,虽然编译可以通过,但结果可能不一样

有些编译器对分配方式可以选择,比如FSL的CW IDE就是可选的

KEIL的分配规则请看图

网友E:
修改一下即可。基本可移植了。

网友B:
这样应该更好,节省空间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har  Wind: 1; //
       unsigned char  JCQ: 1;
       unsigned char  Pump: 1;
       unsigned char  Intel: 1;
       unsigned char  Drain: 1;
       unsigned char  CCW_Flag: 1;////////////////////////////////
       unsigned char  Swing: 1;
       unsigned char  : 1;
}Bit;
       unsigned char  All;
}QDP_State

网友E:
15# 还是和LZ程序完全一样?那问题还是没解决:

All 和 Bit 分配在int 高、低(08,09)不同的字节,怎么联合使用?

、、

网友E:
仔细看12楼图,int All=4;是分配在09单元的,和Bit一致;
而char All=4;分配在08 单元,和Bit 单元不匹配,所以程序不通。

、、

网友B:
15L测试结果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奇怪的是,位段声明不是不能出现char int 吗? 编译还可通过。。 搞不懂呀 , 可能其他编译器就不行了吧 。。。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奇怪的是,位段声明不是不能出现char int 吗? 编译还可通过。。 搞不懂呀 , 可能其他编译器就不行了吧 。。。
引用 网友F:

谁说不可以出现 char int了,long都可以的

网友G:
LZ概念不清,Keil  C51的变量赋值,对隐性变量(指未定义变量类型)全部按 int 赋值。
因此,下列联合定义中,上半部分 bit位定义在 int类型中,下半部分LZ 定义了 char类型,你让 Keil  C51如何听你话?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Wind: 1; //
       unsigned JCQ: 1;
       unsigned Pump: 1;
       unsigned Intel: 1;
       unsigned Drain: 1;
       unsigned CCW_Flag: 1;////////////////////////////////
       unsigned Swing: 1;
       unsigned : 1;
}Bit;
       unsigned char All;
}QDP_State;

14楼 将下半部分 改为定义成 int类型,和上半部分 bit位定义在 int类型中相匹配,所以编译后运行正确。
15楼 将上半部分 改为定义成 char类型,和下半部分 char类型变量相匹配,所以编译后运行正确。

综上,还是LZ概念不清~~~

网友E:
18# ayb_ice  正解。学习了。

//

网友H(2012-09-13):
可以在别的文件中引用,定义的位变量吗?!

网友I(2013-10-22):
if(QDP_State.Bit.Pump!=0)
怎么不用:if(!QDP_State.Bit.Pump) ??

网友J:
我刚刚解决了位定义的问题,就是用bit 定义就好了!
51核的MCU限定位寻址区域20~2F.

网友K(2014-08-21):
个人感觉,AVR与51的定义位时有区别的,51有BIT来专门定义位,而AVR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