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低成本的时钟芯片SD2068

楼主(2011-10-11):
SD2068是一种具有标准IIC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CPU可使用该接口通过5位地址寻址来读写片内32字节寄存器的数据(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寄存器)。SD2068内置单路定时/报警中断输出,报警中断时间最长可设至100年;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分辨3.05ppm),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该芯片可满足对实时时钟芯片的各种需要,为工业级产品,是在选用实时时钟IC时的理想选择。

主要性能特点
l
低功耗: 1.0μA 典型值(VBAT =3.0V,Ta=25℃)
l
工作电压:1.8~5.5V,工作温度:-40℃~+85℃
l
标准IIC总线接口方式,最高速度400KHZ(4.5V~5.5V)。
l
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BCD码输入/输出,并可通过独立的地址访问各时间寄存器
l
闰年自动调整功能(从2000年~2099年)。
l
可选择12/24小时制式.
l

内置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共7字节的报警数据寄存器及1字节的报警允许寄存器。
l
内置12字节通用SRAM寄存器可用于存储用户的一般数据。
l
三种中断均可选择从INT脚输出,并具有两个中断标志位.
l

可设定并自动重置的单路报警中断功能(时间范围最长设至100年),年、月、日、星期、时、
     分、秒报警共有96种组合方式,并有单事件报警和周期性报警两种中断输出模式.
l

周期性频率中断输出:从32768Hz~1/16Hz……1秒共十五种方波脉冲.
l

自动重置的8位倒计时定时器,可选的4种时钟源(4096HZ、64HZ、1HZ、1/60HZ
l
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通过程序来调整走时的快慢。用户采用外置的温度传感器,
     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
l
具有一个后备电池输入脚VBAT ,芯片依据不同的电压自动从VDD切换到VBAT或从VBAT切换到VDD。
l
VBAT模式下,芯片具有中断输出允许或禁止的功能,可满足在备用电池供电时输出中断的需要。
l
内置IIC总线0.5秒自动复位功能(从Start命令开始计时),保证时钟数据的有效性及可靠性,避免

IIC总线挂死问题。
l
内置三个时钟数据写保护位, 避免对数据的误写操作,可更好地保护时钟数据。
l
内置VBAT模式IIC总线通信禁止功能,从而避免在电池供电时CPU对时钟操作所消耗的电池电量,
     也可避免在主电源上下电的过程中因CPU的I/O端口所输出的不受控的杂波信号对时钟芯片的
     误写操作,进一步提高时钟芯片的可靠性。
l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及指示位。
l
内置电源稳压,内部计时电压可低至1.5V。
l
芯片管脚静电(ESD)>4KV。
l
芯片在兴威帆的评估板上可通过4KV的群脉冲(EFT)干扰。
l
CMOS 工艺
l
封装形式:SOP8/TSSOP8

楼主:
哟西,沙发自己的

网友A(2015-01-20):
好是好想用,但是内置12字节通用SRAM寄存器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