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数据比较器74LS85D

楼主(2011-10-11):
如图所示,我在multisim10中加入数据比较器74LS85D,发现找不到A>B等,只有OAGTB,OAEQB,OALTB,请问这三个中哪个是A>B, 哪个是A<B, 哪个是A=B?
谢!

网友A:
re LZ:

看数据手册中的真值表就应该明白了。

OAGTB,即A > B
OALTB,即A < B
OAEQB,即 A = B

注意,三个级联输入端——IAGTB、IALTB和IAEQB,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B(2013-01-14):
级联输入端怎么连接?

网友C(2013-12-26):
为什么我的引脚是这样排序的 因为新版本吗

网友D:
这是版本关系,不影响使用~~~

个人感觉, 5楼新版比1楼老版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