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转发个问题,if(m++>5)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1):
if(m++>5) 编译后的结果为什么会是
if(m>6,m++)

最初是看这个贴子看到的,
楼主: [讨论] 问一个C的问题
int main( void )
{
int m = 5;
if ( m++ > 5)
printf(“%d\n”, m);
else
printf(“%d\n”, --m);
return 0;
}
为什么结果是执行“printf(“%d\n”, --m);“这句, if语句那就是如何判断的

这里是修改程序后编译的反汇编结果
使用PICC编译器,把程序作了如下修改
char abc;
abc=3;
char m = 5;
if(m++>5)
  abc=0x34;
else  abc=0x56;

反汇编结果为:

9:                 char abc;

10:                abc=3;

   1D4     C03     MOVLW 0x3

   1D5     03D     MOVWF 0x1d

11:                char m = 5;

   1D6     C05     MOVLW 0x5

   1D7     03C     MOVWF 0x1c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1D9     2BC     INCF 0x1c, F

   1DA     09C     SUBWF 0x1c, W

   1DB     703     BTFSS 0x3, 0

   1DC     BDF     GOTO 0x1df

13:                  abc=0x34;

   1DD     C34     MOVLW 0x34

   1DE     BE0     GOTO 0x1e0

14:                 else  abc=0x56;

   1DF     C56     MOVLW 0x56

   1E0     03E     MOVWF 0x1e
可以看见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也就是if(m++>5)
编译后成为了if(m>6)或者说if(m>=7)。

我估计是因为++是右结合的符号,所以先计算右边的,也就是++5.
也许是这样吧。

但奇怪的是m得确又自加了,
12:                if(m++>5)
   1D8     C07     MOVLW 0x7
   1D9     2BC     INCF 0x1c, F

INCF 0x1c, F     指令就是m自加1了,真是神奇的编译。++被两个地方都用了。

网友A:
0x07是地址,不是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MICRO CHIP 的PIC 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没有错的,我就是写汇编的。

网友B:
优先级问题   算术运算符高于关系运算符高于赋值运算符  ++属于算数运算符所以最优先  m++  之后
m++>5类似于a+=1之类的写法,也就是a = a+1 推出m>++5  反编译这东西不算准  这是我的想法  不一定对 ,但是优先级问题应该是主要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写类似歧义代码

网友D:
简单又奇怪的问题

最好不要写类似歧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