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测试交流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本人有个项目,需要可控硅控制功率输出,采用过零导通方式,在测试交流功率方面碰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使用那些功率测试专用芯片时,那些瞬时功率信号输出到底是指当前功率,还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功率呢?如果是指当前功率,那么在下一时刻,功率发生了改变,那么输出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会使得输出信号不规律?
还有,如果使用直接测试电压电流方式,隔离用普通线性光耦能否满足采样精度误差5%的要求,采用何种方式计算对单片机资源依赖度小点
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定是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功率,可以取100ms左右,但是一定要是信号的周期的整数倍.
如果是市电,周期是20ms,那么取100ms就非常好了.
采用A/D中断,每个中断进去计算一下U*i,并累加至一个变量S中,在100ms定时器中断中,把这个累加的变量做k*S+b的标定,计算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指测试专用芯片输出的信号是瞬时还是一段时间的平均功率,如果是平均功率,那么这段时间是多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