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可否这样转成5V信号

楼主(2011-10-11):
这是别人的原理图,当输入为高电平时3.3V,输出能事5V脉冲?

网友A:
那个3.3欧是什么东东?

楼主:
3.3V的脉冲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C:
出不了5V脉冲,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那有什么简单的方法,3.3v转5V的,我目前觉的用个光耦,还有更简单的?

网友D:
需要转换的地方多吗?多的话,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例如:74LVC245

网友E:
最简单,就是2个9013搭个电平转换,

网友F:
这种电路都是为了近似为5V即可,如果信号的速度不快,对脉冲沿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4.7K再弄大一点。

网友G:
这种电路都是为了近似为5V即可,如果信号的速度不快,对脉冲沿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4.7K再弄大一点。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的电路参数,连做到近似5V都难啊。4.7K和470R分压比是10:1,也就是说,当输入为高电平时3.3V,高电平输出就只有3.455V,离5V还太远了。把4.7K再弄大一点,那这个电压就更低了,更没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反过来的话,当输入为0V是输出就4.4V左右了!

网友H:
用MOS搭吧 方便又便宜

网友I:
LZ没有要求双向通讯嗎?弄个GTL2002吧,I2C电平转换IC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是怎样算的呀?

网友K:
单向用个PNP三极管就可以了,双向把470换成1K

网友L:
我认为用一个三极管做导能开关设计电路比较好,LZ的意思是想用3.3v的脉冲输出5V脉冲,三极管做开关也比较好,用转换芯片不适合吧。

网友F:
输出改为高阻和0V输出

网友M:
没有问题的,但注意上拉电阻的大小,一般3.3V的单片机IO比较脆弱,你最好把上拉做到10K。

网友N:
会变成5V输出么,输出的电压是高了一点,略大于3.3V而已,低电位输入的时候却不为0,相减得到的压差应该还是3.3V没变。是不是该把4.7K和470欧的位置调换一下,调换后输入低电位的时候输出接近5V,高电位输入的时候不为0输出,而是大于3.3V,振幅反而小了,而且相位都被相反了。

网友N:
信号频率不高的话,楼主还是琢磨用个三极管放大吧,楼主这个信号可以看成是数字信号,只为得到0-5V输出的话,大于3.3V电路能工作就行,不要考虑0.7V以下的工作状态,一般小三极管3.3V输入已经饱和了。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M:
其实它这个电路就可以很好的工作,数字电路判断高低电平就算是不加5V上来也一样OK的,只是5V到3.3V的时候想要串接一个电阻,3.3V到5V直接连接就OK.

网友G:
楼上
楼主的问题不是数字电路能否判断高低电平,而是"3.3v可否这样转成5V信号"

网友M:
他加了5V上拉就可以了啊,这个那个示波器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O: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电阻调换一下。用5V的门电路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如果输入就是一个3.3V的,那加了5V上拉也不行,不用用示波器看这么麻烦,计算一下就知道。

网友P:
三极管搭个开关电路,3.3V有输入时直接取5V电源不行吗

网友G:
输出改为高阻和0V输出
引用 网友F:

那就不是楼主要问的"3.3v可否这样转成5V信号"了
即使能改成高阻输出,但如果不是5V耐压的话,同样是出不了5V的。

网友Q:
额,我觉得用个二极管加三极管门电路很好啊,就是数电的TTL与非门

网友R:
大家看下仿真图就知道!

网友G:
要贴图的话,点高级回复再加附件

网友S:
用三极管搭一个最简单

网友T:
要求不高可以这样转换,要看你的端口驱动能力,这样做的稳定性不好,一般都用三极管,一般应用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G:
如果是问"3.3v怎么转成5V“这样的问题的话,有N种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U:
两个电阻构成的分压电路!怎么会提高电平?

网友V:
用74HCT、74LVC或者OC门电路进行转换,楼主电路是不可以的。

网友W: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电压是不会变的吧。。。不能实现转换的目的,用二极管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X:
我这边用到的转换电路,供参考。

网友Y:
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例如:74LVC245

网友Z:
我们用的是74LVC4245那块IC,你用三极管 什么电阻搭还不如直接用IC 轻松便宜用方便 哈哈

网友AA:
呵呵,小问题大难度。:D

网友AB:
I2C有个电平转换电路,去参考一下就明白了
就是一个三级管/MOS管,基极接3.3V,类似于串稳的电路,集电极是5V上拉作输出口,基极3.3V上拉,发射极接3.3V输入。
输入0的时候,Vc>Vb>Ve. 电阻值设置好,让系统在饱合区,输出也会是0
输入1的时候,Vb<=Ve, 三级管截止。输出为1.

上不了图,如果是双向的话,CE再串接一个二极管,C负,E正。E极上拉到3.3V。

这个是经典的I2C转换电路。

其实你去看一下你的规格书,可能你都不需要转换,因为很多IC的高电平下限电平低于3.3的。5V做输入的话,你就要用电阻分一下压了

网友AB:
另自己猜想,楼主看到别人的电路可能是OC输出。OC输出的话,楼主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AC:
利用OC和OD门来实现,你这个貌似有点问题

网友AD:
16楼和17楼说的对

网友AE:
用专用芯片呀,5V变3.3V较容易

网友AF:
行不通的

网友AG:
可以去我的淘宝店铺看看哦,主要是生产LED照明和各种电源模块,http://shop66624978.taobao.com/?search=y&stp=1

网友AH:
470Ω连接两个串联二极管的阴极再和4.7k连接,出来的高电位就是5V,但同时低电位也也太高了1.2的样子

网友AI:
用基本叠加原理算出输出为3.45V脉冲!

网友AI:
用基本叠加原理算出输出为3.45V脉冲!
所以,不能输出5V脉冲!

网友AJ:
如果单向的话,可以用两个NPN的三极管,双向的话,一个N够到的MOS管可以搞定。

网友AK:
一个MOS管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这个电路是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AL:
给你传个文档,看哈,觉得号给分哦

网友AM:
一个PNP和一个NPN组合 可以实现

网友AN:
用个三极管多好啊。

网友AO:
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P:
要看5V口什么电平为高,什么电平为低。推荐楼主把470欧姆电阻换成二极管,这样输入为3.3V时,输出3.9V左右,输入为0时,输出为0.6V左右。只要楼主的5V检测高电平范围底线在3.9V以下,低电平范围上线在0.6V以上,此电路就可以使用,上拉电阻最好减小一点。且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

网友AP:
选用不同的二极管,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平。只要输出电压高低电平都能被检测就行。

网友AQ(2011-11-21):
这个如何~虽然贵了点;P

网友AR:
把470欧换成二极管,正极朝右。

网友AS:
那个3.3V是I/0输出还是电源???电源就没什么意义
如果是I/0你知道3.3V输出电阻吗??

网友AT(2012-02-09):
简单的话加个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