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复位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10-11):
请问这个复位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二极管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你看下你的问题属于那种!!!!!,上边有33V电压接入,你那个二极管应该起开关作用吧!

变容二极管
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整流二极管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动直流电。

开关元件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检波二极管
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继流二极管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继流作用。

变容二极管
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万用表X100或X1K挡测量两边的阻值一样,或是短路,断路都是坏的

如果一面有一定的阻值,另一面表针不动,正反向阻值越大说明是好的

网友B:
加快掉电后电容放电速度

网友C:
在3.3V掉电后让那个10uF电容快速放掉上面的电荷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是做限压保护呢,原来还有这般作为啊。只是这么小的电容给配一个二级管不觉得浪费吗

网友E:
6楼:
为实现极短暂时间掉电(例如0.1秒)后系统可以正常复位而不致于死掉,加个二极管绝对值得。

网友F:
加快放电时间。

网友G:
这里的二极管会不会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防止静电干扰,防止3.3v电源对复位电路的影响?

网友E:
9楼:
那些都是没有的事。

网友H:
仅仅是快速放电用。10UF不算小了

网友I:
此二极管仅起到快速泄放作用,没有其它。

网友J:
以前就知道快速泄放功能,可是现在去分析,感觉不太对!开关没按的时候,电平保持在高电平,当开关按下去,电容需要放电,拉低到零电平,松开后又回到高电平,也就是说,这个MCU需要一个从低到高的脉冲,才能正常复位!那问题来了,电容放电过程,其流向应该是低电位的按键方面,其二极管的另外一端为高电平,此时应该与电容电压持平,从电势的角度上讲,应该不会流向二极管方向,那二极管的快速泄放功能从何谈起???

网友K:
我理解,“加快放电时间”的情形如下:产品工作在外部电源不稳定的情形,或者做破坏实验的时候,频繁拔插电源插销,每秒钟拔插10次,连续拔插1小时,这时候,你再看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L:
https://bbs.21ic.com/icview-36483-1-1.html

此贴中有个解释,可以看下。

网友M:
分析得很有道理啊!
学习

网友N:
防止下一次 间隔短的断电再上电后 不复位  既然要一个上升沿才能复位 如短时间断电又上电 没二极管放电会很慢在上电时还是有高电平而没有上升沿 所以 还是放电用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N:
看到这,才理解为什么需要快速放电。谢谢!

网友J:
查了15楼给的链接地址,这段很有说服力,高电平复位使用电容是防止上电的时候电压突然加大损害复位口,加二积管的情况是给电容一个通路,上电的时候电压要比稳定工作的时候电压高很多,但是电容电压升高需要时间,这样就给了复位口一个缓冲的时间,等电平达到复位电压时,单片机复位,如果系统受电压冲击瞬间高过电源的,复位电容电压相对电源的电压来说也变高,电容就成了电源正极通过二极管放电了,也就保护了系统正常工作,否则这个时候就容易损坏复位口
与十八楼的解释吻合!正解!赞一个!

网友P:
快速重启

网友Q:
回复 网友J:
那就成了钳位二极管了

网友R:
电容  貌似无法通过二极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