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者的问题,看图。

楼主(2011-10-11):
请部这个什么个原理,谢谢

楼主:
"IN"是芯片发出的信号经红外二极管发射,

网友A:
增加一下驱动能力

网友B:
D1应该是发光管才对吧?

IN拉低 D1工作 同时把OUT拉高

楼主:
D1是红外发射管, 按一下按键盘IN有信号输出,D1工作,8550是增大OUT 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C:
发射的同时还需要带动OUT线干活吧? 看起来工作的时候,Out 的电压突然变高。

网友D:
VCC是多少?R4这么小,8550不会烧吗?

网友E:
这是典型的晶体管共射极开关电路,当IN为低时,LED亮,晶体管导通,OUT为高;反之,LED灭,晶体管截止,OUT为低,但电路中R3、R4的取值不对,弄错单位了,具体要根据Vcc和驱动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F:
10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

网友:
只看出是共射级其他还待思考

网友G:
10楼正解
反正学模电,基础很重要,然后再分析电路模块

网友H:
IN是控制三极管是否导通的,当IN为高电平时,三极管饱和导通,从而驱动OUT工作

网友I:
春阳大神...

网友J:
OUT的去向和作用不搞清楚,不好说多少

网友K: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