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F回路收发是怎么切换的呢?

楼主(2011-10-11):
RF -N  RF - P 像是一个平衡RF端口。那TXRX_SWITCH是怎么通过两个1/4波长变换器来切换收发的呢?

楼主:
顶一下,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A:
还没见过这样切换的,不知道是什么频率?

网友B:
差分输出要先经过巴伦变换器和低通匹配网络才能接天线。

网友C:
先看看芯片内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