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整流电路中C1的作用?

楼主(2011-10-11):
    请问电路图中C1的作用,为什么是加在两个二极管中间?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书上的图。。。。

网友A:
写这样的书,应该感到羞惭。

网友B:
答:电容C1是起滤波作用。原因: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通过二极管整流后,会有纹波,即直流信号里含有交流分量,而电容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性能,所以两个二极管之间接一个滤波电容,交流分量就被电容吸收,相当于给电容充电,使得两端基本上只有纯直流信号了。

网友C:
不知道C1怎么滤波?

网友D:
估计出这本书的人是一个不懂电路的,拷别人的电路拷错了.

网友D:
答:电容C1是起滤波作用。原因: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通过二极管整流后,会有纹波,即直流信号里含有交流分量,而电容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性能,所以两个二极管之间接一个滤波电容,交流分量就被电容吸收,相当 ...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电路再回答,要不然会被别人笑话了

网友E: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第3页
Cf应该并在负载二端,而不是T1输出全波整流。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双电源,C1是起滤波作用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第3页
Cf应该并在负载二端,而不是T1输出全波整流。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上的

网友G:
应该并到输出和中心抽头的GND上

网友H:
那本书上的错误太多了,没一定的电源知识,没一定的甄别能力还是别看那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说得我心得凉了,这本书不是说是经典开关电源书籍吗?

网友I:
误认子弟呀

网友A:
原书确实有错。

这是原书第二版中文版的图,是错的。译者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这是原书第三版的图。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书中插图往往是作者的学生绘制,若作者没有仔细审查学生绘的图,很可能出错。当然,仍是作者的责任。
该书第二版中还有其它错误,讲正激变换那部分的波形图有错。以前我曾发帖指出,发在大蚂蚁的网站上。
这也提醒学生们:不可盲目相信教师和教材,任何教师或教材都有可能出错。
当然,比较之下,该书仍是一本优秀的教材。

网友J:
有没可能是滤除共模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