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路模拟信号送至AD芯片转成数字量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AD内部有一个HOLD电容,一般为几pF.
用于保持采样电压.
根据采样定理,输入端应当接一个R,C的低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小于采样率的一半.目的在于消除频谱混迭,简单点说就是防止采到高频信号,对精度产生影响.

楼主:
那 采样保持芯片,或者采样保持放大器 这样的芯片 用来做什么的?
AD内有采样保持了,为什么还有在AD之前加采样保持的呢

网友B:
to LZ:

直接送AD即可,通常无需采样保持。使用“采样保持”是为了防止处理过程中数据的变化,而AD中已经有此考虑,所以无需多此一举。

楼主:
见到很多 采样保持用的专用芯片,或者采样保持放大器,这些用在什么地方

若直接可以送到AD, 那前面这些芯片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B:
to 5L:

这要看你的具体应用。若是要求精确定点同步采样的话,则需要采样保持,否则基本没有必要。

楼主:
精确定点同步采样 该怎么理解呢,菜鸟不才,有劳HWM了

我的模拟信号波形 类似于一串脉冲序列 发生畸变了那种样子,我想知道每个脉冲的峰值大小,也就是AD转换之后 得到脉冲幅值,我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B:
to 7L:

这样的话采用“采样保持”是没有什么用的,除非明确知道其峰值时点(这就是“精确定点同步采样”)。也许可以考虑采用峰值电路,但需对每个脉冲有基本的同步以便对峰值电路复位。此外,也可采用频响足够高的AD实时采样,然后软件处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1.早期的AD转换器很多内部没有采样保持器,而现在的基本都有;
2.对于多路同步采集,若使用的AD转换器不是同步采样型(内部只有一个采样保持器),则需要在前端加多路采样保持器同步更新数据,用内部或外部模拟开关切换通道采集;
3.现在多通道同步采集AD转换器越来越多,所以采样保持器使用也越来越少,价格也让人难以接受,新设计中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