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CB文件总是有备份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0-11):
我每次打开一个PROTEL文档,总是会有一个自动生成的BKP文件.我有按之前大家说的Rreferences项下面的Creat Backup...前面的勾去掉呀,可是怎么还会有这个BKP文件?弄的我桌面都是文件,以前好象不会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有了,多谢指点!!:(

网友A:
呵呵,俺每次收工都删除一下生成的备份。。。

网友B:
这个你怎么设置还是会存在的
Rreferences项下面的Creat Backup只是不会生出Backup开头的SCH和PCB ,因为protel软件对文档管理的需要都生出一个BKP文件,他的机制是这样,你保存并关闭软件后原来的DDB就变成BKP文件,而重新生成一个新的DDB文件,如果哪天没有生成BKP文件,你就会发现你的DDB文件变得很臃肿。

网友B:
我一般经常搜索下电脑中的BKP,并删除它,但是没法做到不让他生成,他不生成了,我也就麻烦了,得重新安装protel软件,不然我的电脑很难打开臃肿的DDB。

楼主:
那怎么让他别备份在桌面呀,哪里设置备份路径呢,高手来教下
我的以前没出现备份在桌面呢

网友C:
去左上角参数设置吏更改保存目录,就不会弄到桌面上了

楼主:
6楼的鹰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