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20多度,用什么开关接通24伏电压?

楼主(2011-10-11):
零下20多度,用什么开关接通24伏电压?
普通的开关会冻住的,用什么器件啊?

网友A:
MOS管行么?

网友B:
那就用密封的继电器啊!

楼主:
环境就是在一个冰库里,按键开关会冻住。楼上说的用密封的继电器我还是不懂,具体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找开关麻烦,费事,也是成本高的意思。有条件不妨移出去。

网友D:
MOS、三极管都行,不过不如移走来得方便。

网友C:
有光指示的灯,能通过限流电阻的发热避免结霜。问题是如何用好了。

网友E:
限流电阻能产生如此大的热量?密封的继电器会不会成本高了些啊

网友F:
开关装冰库门口,需要开通就在门口开,多简单

楼主:
但是设备是在冰窟里面的

网友F:
设备在冰窟里面,控制设备供电的开关在冰库外面,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G:
首先,你要想好人怎么操作开关才能接受。

比如:
必须用手掰?还是可以声控、遥控等?
必须在外面操作?还是必须在内部操作?还是无所谓?
必须两个人一起操作?

而且,控制不同东西也明显要求不同,比如电灯的开关和大门的开关,大门开关就得绝对杜绝把人关里面的可能:lol

网友H:
1、用防水开关,
2、用固态继电器
3、用发热电阻发热除霜

楼主:
开关要在冰库里面

网友I:
做一个小的空调箱,
把开关装在这保温箱里.

网友B:
这就麻烦了!
如果用按键的方式,是有可能被冻住的,开关的执行元件可以用继电器和MOS管,
这些都不怕冻,但是终归需要个按钮发命令。
可以用触摸按键+继电器,负载的通断就用继电器。

楼主:
触摸按键低温下能工作吗?

网友J:
主要是防水!冻住是因为受潮气影响!

网友B:
很多防水的开关也会受潮气的影响,IP44的按钮是肯定不行,IP66等级的按钮都不一定有效。
触摸按键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有电容、电感的,滤波做得好电容的都已经不怕水泼了,再加上用触摸按键PCB部分的防水容易搞定。

网友K:
用干簧管+触发器不行么

网友J:
电子产品极低温下可靠性成本相当高,不如简单的机械装置可靠!看看老毛子就知道了!有时航天部门也是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