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protel导出SMT的坐标文件吗?

楼主(2011-10-11):
为了技术保密,我不想把PCB文件交给SMT工厂,我想自己生成坐标文件给工厂,该怎么做?

网友A:
出坐标文件。或者给钢网文件,他根据钢网文件做坐标。

网友A:
PCB软件都支持出坐标的,不同的软件稍微有所区别。

网友A:
其实没有什么保密性了,你发SMT就必需给BOM单,他最多也是花多300元抄板。

网友A:
1、打开Protel 99se;

2、选择[ File / Open…] 打开一个.PCB文件;

3、点击TopLayer,选择 [ Edit / Select / All on Layer ] 层上全部;

4、点击BottomLayer, 选择 [ Edit / Select / All on Layer ] 层上全部;

5、完成后按Shift + Delete,把Top 面与Bottom 面的多余线路删除;

6、选择[ Design / Options…],打开Layers按钮,钩选Singal Layers下的[Toplayer]/[BottomLayer],再钩选 Silkscreen 下的 [Top Overlay]/[BottomLayer],然后钩选 Other下的 [Keepout];
  注:也可以单独对Top 与 Bottom 关闭,这样更加清晰明了。

7、完成以上步骤后,就可以清晰的显示焊盘丝印位置图了;

8、选择 [ Edit / Origin / Set] 设置原点位置 (* 设定的PCB原点位置后,记住在机器上的PCB原点位置也应该设置在此);

9、选择[ File/CAM Manager..]在导出向导中,选择 Pick Place ,钩选Text,一直点下一步,单位选择公制Metric,完成生成一个Pick Place文件,选中按F9 Generate CAM files;

10、在左边[Explorer]窗口的CAM for..目录下找到Pick Place..文件,右键导出到你想要的目标路径下即可;

11、然后以Excel打开此Pick Place文件,整理成SMT需要的文件,其中Mid X和Mid Y 就是SMT需要的X,Y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