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看看这个矩阵键盘

楼主(2011-10-11):
先上图例如,为什么检测到第三个按键的时候P0=0xee,而不是0xea。第三根列线不是与P0^2也有节点相交吗?

网友A:
十六个按钮,常规做成4X4的方阵。这样只要用一个八位口即可。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这个板子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也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给错了……应该节点的地方不接上才对啊。

网友B:
楼主用万用表量量那个节点接没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