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波特率的设置的两个函数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10-11):
CANBitRate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SourceClock,
unsigned long ulBitRate)

CANBitTimingGet(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BitClkParms *pClkParms)

第一个好像是配置下波特率,但对位时许不配置,只是采用默认配置。第二个可以详细配置位时许来改变波特率。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是那默认的是多少?ulsurceclock起什么作用?

网友A:
the CANBitRateSet() API is used  as the register defaults for   the bit timing values.  参考网址为http://code.google.com/p/ismat/s ... c?spec=svn3&r=3

网友B:
google是个好工具,呵呵

网友C:
这就是CAN通信中的位时序的设置
CANBitTimingGet()可以手动设置位时序
而CANBitRateSet()是函数内部添加了设置时序的部分
作为正常的应用的话,采用CANBitRateSet()函数就足够了!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CANBitTimingGet()可以手动设置位时序
而CANBitRateSet()是函数内部添加了设置时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