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与其它厂家arm9的芯片比较

楼主(2011-10-11):
华邦与其它厂家arm9的芯片比较,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芯唐的ARM9芯片有哪些优势?

网友B:
价格上应该比较有优势

网友C:
比较的还是不够全面

网友D:
资料还不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E:
华邦的ARM9用的好像不多啊,要加强推广

网友F:
值得参考

网友G: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三星的ARM9

网友H:
具体的选型还是要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I:
芯唐的有些芯片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