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芯片cyusb3014写不正常

楼主(2011-10-11):
最近公司在做一个usb3.0的项目,用到cypress公司的cyusb3014这款芯片,我们采用fpgacyusb3014芯片通过Synchronous slave fifo模式进行通信,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图配置好fpga的读和写的时序,当pc通过control center发送数据到fpgafpga可以正确的读到数据。但是当fpga1024个字节数据到cyusb3014,发现标志FLAGB一直为高(判断没有写满),且pc这端用control center读不到fpga写入的数据(判断数据没有写进去)。我们用的是32位总线。cyusb3014芯片配置是用的官方代码,写地址用的00,读地址用的11pclkfpga给的60M的时钟。

SYGSQLPGO~16%~89ZI@3(DR.jpg (133.13 KB )

楼主:
问题解决 犯了个错误 写的时候rd必须无效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产品呀?方便透漏吗?

网友B:
版主很感兴趣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新产品,估计大家都感兴趣,呵呵

网友C:
准备将我的EDN的USB3.0博客我家到此了。

网友D:
很感兴趣

网友E(2011-11-30):
:)哇,好东东

网友F(2012-03-21):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USB3.0的课题,用CPLD与FX3通过synslave fifo将数据写入计算机,固件程序采用的是SDK中Synchronous slave fifo程序,上位机程序用streamer测试,GPIF接口选用SLAVE FIFO工作模式,写地址用00h,空满标志位用FLAGA,时钟为CPLD给的5M时钟。目前用streamer软件测试的时候上位机有时候能读到两个从CPLD传过来的数据包有时候能够读到几千个数据包,之后的数据包上位机便读不到,请问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我的QQ609802215   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G:
FLAGB是映射到你操作的那个线程吗?你得确认这点啊!!

网友H(2015-06-17):
若干年后,我才来设计这个synchronous fifo,一堆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