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问题求助:画封装时Padstack复选框打不开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得等R帮主,我还是刚刚在折腾原理图部分。

网友B:
是点了没反应还是点了弹出来空白的框,
如果是后者,那么是焊盘的路径设置不对,所以你检查下焊盘的路径是否在你设置的路径
如果是前者,重新**下吧。

楼主:
刚学allegro
是点了没反应。
回复 网友B:
路径要设置成什么才行?看网上也说到路径的,但是个人觉得没关系就没在意这个

网友B:
路径设置

网友C:
楼上的正解,应该是没有设置路径,找不到 pad.

网友D:
我的就是完全打不开,**了几回都不行,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