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应用STM32F107,自动IP,怎么与设备关联?

楼主(2011-10-11):
请问,我现在准备使用stm32f107做webserver,如果应用dhcp自动分配lP地址,在局域里, 其它客户端由于不知该设备的自动分配的IP地址,难以访问,能否像访问网上邻居一样也给设备起一个计算机名,不管IP,只要输入计算机名就可访问?

网友A:
你大概得弄个DNS Server 和DHCP Server配合起来用

网友B:
XD信达 视频处理器技术参数:7路高标清视频信号输入、5路音视频信号输入。VGA/DVI输出。目前市场很火

网友C:
我的理解,服务器是在建立连接的过程是被动的,应该有确定的IP,客户端的IP则随意。

楼主:
如果服务端是静态的,直接在客户端输入IP就可以了。我现在的问题是主机的hostname一直解析不出动态的iP地址

网友D:
利用路由器把主机的MAC和IP绑定,主机就有确定的IP了。

楼主:
把主机的MAC和IP绑定,仍然是静态IP的把办法,现在的问题是hostname与局域网动态iP地址之间的解析解决不了

网友E:
搞个随机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