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画PCB,共画了2种,求指点,有图。欢迎提供改进意见!

楼主(2011-10-11):
是一个很简单的液晶测试版,呵呵 AVR mega88的芯片。求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自己水平有限,请网友们指点。
一共画了2次,我都发上来,呵呵,谢谢。

网友A:
这个板子,怎么画都能用,不必讲究过多
不过还是看得出用了些心思,继续努力

网友A:
只是建议你把丝印位置,统一下,设置个合理的宽度和高度,这样更美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想问下 丝印 一般最小设置多大而不至于做出来丝印模糊?我设置的是高35mil 宽8mil。

网友A:
高0.8mm 宽0.1mm

网友B:
建议各位工程师高手在设计PCB图时,能将过孔加大点的尽量加大点,这样在线路板CNC及沉铜时的品质及成本都会好操作些。通常过孔成品直径小于0.3mm时,在线路板厂报价时都会加上一些成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一般过孔都设置 内径0.4mm,外径0.6mm。

网友C:
我一般把過孔設成外徑是內徑的兩倍,一般采用內徑0.4mm 外徑0.8mm.不使用小于0.3的內徑過孔。且過孔不開綠油窗。還想做成過孔均做灌綠油處理,但PCB廠商反應內徑大于0.3mm不能保證均可做到灌綠油,不知是否屬實!

网友D:
这个板子,怎么画都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明白了,我的标题应该改成怎么布局漂亮些!

网友E:
LZ,你芯片焊盘上打那么多孔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啊,好几天没上了。

芯片焊盘上没有哇,都是在焊盘距离较近的位置,方便走线。这块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