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为何会被改写?

楼主(2011-10-11):
volatile uchar xdata Allow_vin,Allow_over_alli;      //告警允许抑制 Allow_in_mine

如题。
定义两个全局变量,位于片内外部RAM,C8051F340芯片。
程序运行过程中这两个全局变量不知神马原因被改写了,导致程序运行异常。

注:
调试时,除了初始化为0以外,改变这两个变量的地方都没有运行到。

望高手支招...

网友A:
可能是别的指针指到它俩了,或者数组出界覆盖它俩了,把指针操作、数组操作暂时注释了,再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B:
检查两个地方:
1、所有用到数组的地方
2、所有用到指针的地方

网友C:
这种情况99%是野指针,1%是优化出了劳什子纰漏……

楼主:
TKS
好就按楼上几位的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