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1875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11):
导师让调一块电路板,是一位走了的师兄的。里面用到了LM1875T,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照着LM1875T规格书中的电路做最简单

楼主:
2# lyjian 没办法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但是不能工作,导师让找毛病!

网友B:
C10,R9很怪异。

网友C:
C10和R9没什么问题,直流信号增益为1,交流信号增益由反馈电阻和R1决定。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输入阻抗如何,是否需要外加直流偏置(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同向输入端的直流电位)?

网友A:
你的实际电路和这个电路图一模一样吗?

网友D:
放大倍数可调的电路,电路没什么问题啊。检查静态工作点正常没有啊,检测各个器件坏了没有,把输入端的R8换个小电容试试,信号频率太高的话R8都滤掉啦。

网友E:
:o1875用+-30V?感觉有点偏高哦

楼主:
6# lyjian 还没来得及看电路板,不是我焊的,明天看看。

楼主:
7# FWBRY 明天检测一下。

楼主:
下面是总的电路。

网友A:
这电路!?
供电上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能正常工作吗?
如果已经上过电的话,估计1875挂了.

网友F:
5楼说的好,1脚要接个20K电阻到地。不知道你的电路要实现的功能,还是先断开C11和R10调整吧。

楼主:
13# hulx 这是陀螺仪的控制电路,做的人走了,老师让我调试。

网友G:
查看LM1875的数据手册阿,应该是同相端输入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数据手册好像是这样的,有两种,一个为25V,一个为30V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绝对最大值60V,所以正负30V的话偏高了。当然跟散热等也有关

网友H:
用法错误,同相端没有直流通路了。

网友I:
1875,市场上大多是Remark的假货,工作电压低点安心!

网友J:
将芯片的PDF作为附件,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K:
除了5楼说的问题,用跨阻来改变增益,容易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