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零位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一个积分电路,如图所示。
现存在如下问题:
积分器的输出零位会随电路板放置的位置变化(比如电路板由立起放在桌上变为水平放在桌上)而变化。这个变化折合到运放的负端相当于电流约变化了20nA。也就是说对应不同的电路板放置位置,积分器的输出零位也不同。请问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变化?电阻使用的是精密合金铂电阻,积分电容选用的是CL23型电容,运放是OP07AJ。
求大侠指点。

网友A(2011-10-11):
电容并一个适当的“泄漏电阻”。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电容容量随位置不同而改变
2、外界干扰随位置干扰程度不同

网友C: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但要想明白它的原因,确实也不易

网友D:
试试二楼的方案,以前用过。。。

网友E:
失调等等引起的吧,电容上并大电阻可以缓解此现象,但是会降低积分电路的理想特性。

网友F:
使用OP07A,可以进行内部调零调整,补偿输出电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