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GOOGLE地图’是怎样知道我的当前位置的

楼主(2011-10-11):
一部WM6.1系统的手机,GSM模块坏了,当作PDA用WIFI上网,装了一个‘GOOGLE地图’,无意中发现右下角有一个小图标,我点了一下他居然在地图上找到了我的位置,而且说‘您的位置精确到30米’。
想不通他是怎样定位的,我是用ADSL+无钱路由器上网。

网友A:
IP地址追踪,现在的地图基本都可以实现,只是稍微有偏差,因为IP追踪只是追踪到固定IP的场所,如电信机房、网吧;如果是手机的有可能通过基站,这样的地址就比较准确,偏差不远。

网友A:
按你上面的,他只是追踪到给你提供网络服务的最近固定IP的电信路由器端地址。非你真实地址。

楼主:
我这里距离机房400米,但是google显示的我的位置实际误差不到20米,可能有未知的先进技术我们不了解吧,哪位大侠来解释一下呢。

网友A:
你的手机模块坏了,应该不会是基站定位了,只能是网络定位了,除非你电信局固定IP的路由器终端就在你附近。

网友B:
估计是你过去的遗留信息,支持网络GPS定位需要开通相关业务,手机也要支持该业务才行。

楼主:
考虑了很久终于有点眉目了,我经常用另一个带gps的安卓手机(未开gprs用wifi上网)在家查看google地图,他们把我的路由器的MAC地址跟经纬度绑定了。google太强大了。

楼主:
应该是绑定了猫的MAC地址

网友C:
到时候人手一个GPS设备,小三都没地方躲了。

网友D:
Google有WiFi定位.是你的无线路由器泄漏了你的踪迹.

网友E:
那以后怎么去找小三啊???哈哈!!!!!!!!

网友D:
与手机基站定位方式类似,都需要采集wifi接入点的位置信息。
最早开发这个技术的是Skyhook公司。

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利用下面三条事实:

wifi热点(也就是AP,或者无线路由器)越来越多,在城市中更趋向于空间任何一点都能接收到至少一个AP的信号。(在美国,每个点收到3、5个AP信号的情况相当多见。中国也会越来越多的)
热点只要通电,不管它怎么加密的,都一定会向周围发射信号。信号中包含此热点的唯一全球ID。即使距离此热点比较远,无法建立连接,但还是可以侦听到它的存在。
热点一般都是很少变位置的,比较固定。
这样,定位端只要侦听一下附近都有哪些热点,检测一下每个热点的信号强弱,然后把这些信息发送给Skyhook的服务器。服务器根据这些信息,查询每个热点在数据库里记录的坐标,进行运算,就能知道客户端的具体位置了,再把坐标告诉客户端。可以想想,只要收到的AP信号越多,定位就会越准。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一次成功的定位需要两个先决条件:

客户端能上网
侦听到的热点的坐标在Skyhook的数据库里有
第一条不消说了,不管是wifi还是edge,只要能连上Skyhook的服务器就行。

第二条是Skyhook的金矿所在。它怎么知道每个AP的坐标信息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靠网友自己搜集,然后发给Skyhook,Skyhook会付钱。不过官方网站上的说法是开着车满大街转悠,边走边采集AP信号,并用GPS定位,从而就有了坐标信息。而且他们会定期重新开车采集数据,以适应热点的变化。第二条更靠谱,而且成本并不高。比方说采集北京,设备上一个带GPS和wifi的PDA足以,然后装到出租车上,每月给司机200、300的,让他就正常拉客人。只要有3、5个司机合作,数据就采集下来了,并不断地更新。司机也一定会很乐呵,这纯粹是无成本的额外收入呀,还能享受一下GPS。

网友F:
gogole 无法绑定mac滴

网友G:
sinanjj发表于 23 分钟前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3楼:
gogole 无法绑定mac滴
http://www.usr.cn
男子汉人生最快乐的事, 就是战胜敌人, 将他们连根铲除, 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 使其根绝, 再奸淫其妻女. 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 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 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

很强悍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