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和TLI9320接口类似的液晶屏有哪些?

楼主(2011-10-11):
和TLI9320接口类似的液晶屏有哪些?

网友A:
如果要是买现成的屏的话可以去淘宝上找的……

网友B:
用SPFD5408A可以取代ILI9320 接口是一样

网友B:
用SSD1298也替代ILI9320,不过,用在不同的PANEL上效果不同

网友B: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现成模块 使用起来更方面 像郑州飞逸公司的一个液晶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37749091& 这个用着还是挺方面 兼容ILI9320

网友C:
淘宝上这类的液晶屏应该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