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y电容

楼主(2011-10-11):
y电容是一种类型的电容还是电容的用法,

网友A:
应该说是开关电源中一种特殊的接法。
此电容必须使用安规电容,所以会造成误解,以为这样的安规电容就是Y电容,其实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接好后,形状像个Y,所以叫Y电容咯~~~~跟开关电源也没有必然联系吧,滤波电容而已。

火线    零线
   |         |
   ==      ==
     |         |
     \        /
       地线

网友C:
圈圈解释形象

楼主:
也就是说,y电容是一种用法,安规电容是一种电容种类了?那么,安规电容能不能当在弱电部分当作虑波用的电容啊?

网友A:
5楼:
可以。但体积大,成本高,所以没有人这么办。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低压电源地和外壳之间,需要接一个电容,谢谢的电容属于y电容吗?可以用普通电容代替吗?

网友D:
Y电容 一般就是安规电容吧

网友E:
9楼 这个电容是属于安规电容,不能用普通的电容代替,一般都是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F:
与之对应的,还有X电容

网友:
接好后,形状像个Y,所以叫Y电容咯~~~~跟开关电源也没有必然联系吧,滤波电容而已。

火线    零线
   |         |
   ==      ==
     |         |
     \        /
       地线 ...
引用 网友B:

我擦, 00出现了

网友B:
再度出现一下~~~~
X电容,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形状像个手写的字母X……

______      ______      火线
            \   /
            ==
______/  \______     零线

网友G:
Y电容,安规电容的一种,主要用于开关电源中,
根据耐压不同有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主要是为了解决EM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