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波电路

楼主(2011-10-11):
(无正文)

网友A:
由你的设计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能解释详细些吗。

网友A:
3楼:
意思就是:你想让它是多少,就可以是多少。

网友B:
一般来说,RC正弦波产生电路的输出电压幅值受限于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怎么设置那个幅值呢?

网友A:
6楼:
不是什么“设置”问题。
首先你定下来采用何种RC正弦波振荡电路,然后定需要多大幅度的输出,最后再确定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