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2011-10-11):
能告诉我这个输入电阻怎么算吗?

网友A:
楼主回去看模电吧。。模电最基础的。。。

网友B:
先算出Vi,Re上的压降是多少?rbe上压降是多少?算出来后处于Ib就是Rb右边部分看到的电阻,然后并联上Rb就是输入电阻。
PS:
楼主是女滴?

网友C:
额,最经典的共发射稳定Q点的电路,但是一般的话了Re旁边有个旁路电容的,Re是是直流负反馈电阻

网友D:
输入电阻Ri=Rb//(rbe+(1+β)*Re)
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