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

楼主(2011-10-11):
请教:
一张光盘刻上数据后,如何处理才可以彻底销毁上面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直接粉碎掉不就OK了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回炉

网友C:
破坏光盘盘基即可,机械法最简单,直接折断,用烙铁或钻头在内圈引导区打个孔也行。

网友D:
烧了它啊啊这么简单。。

网友E:
拿个大铁锤狠狠得敲几下

网友F:
打火机烤内圈,

网友G:
这么麻烦,两手一斑两半,扔垃圾桶里。

网友H:
以前修显示器时用张光盘做绝缘物品,隔离高压;结果一通电听到啪的一声,光盘成透明的了,金箔满天飞,可怜我的光盘呀

网友I:
直接物理破坏最好----

网友J:
楼主伪命题测测大家智商 大家原来都不环保的。

网友K:
吃了它比较环保;P

楼主:
学习一下光盘,呵呵。
光盘结构主要分为5层,如下图所示:

其中第1层是盘基层,这一层最厚,一般是PC(polycarbonate)塑料制成。PC塑料又分很多档次,国际著名品牌一般都是采用高级材料,整张基板具有良好的光学特性且张力强劲,即使在高温、高湿情况下也不易变形,有效避免了数据损毁。
第2层是染料层(dye),这一层肩负着记录数据的重要职责,不允许有一点问题。因为技术的不同,各大厂商使用的染料不同,有用Phthalocyanine的,还有用AZO的,性能各有所长;不过Phthalocyanine目前是主流一点的染料,大多数大厂商都使用。即便如此,每一家的Phthalocyanine配方也略有不同,因此在刻录盘的性能上也有所差别,名牌大厂的刻录盘染料具有极好的高感度,使得盘片在刻录和读取都非常顺畅,有效延长刻录机与光驱的寿命;并且资料储存的时间与稳定性上也更胜一筹。
第3层是反射层,目前CD-R盘片基本上都是用银代替黄金来制造的。由于技术提升,两种反射层其实品质是一致的。反而真正的“黄金盘”基本上已绝迹(因为成本高),有厂商会在染料中勾兑颜色,让白金盘看上去像黄金盘罢了,这是旁门左道。
第4层是保护层(Lacquer),这层很重要,也是牌子货与山寨厂的重要区别。保护层由一种专门的胶质组成,主要目的是防止染料层与反射层被氧化,另外还要抵抗紫外线与磨损的侵蚀。单凭肉眼是看不太出保护层的好坏,甚至有些小厂为了降低成本,在保护层偷工减料,这就是某些光盘的在刻录后不长的时间内突然读不了的根本原因。而名牌则不同,某些名牌的刻录盘采用抗UV保护膜,能有效抵御自然光中的紫外线及各式环境变化,防止盘片变质;即便使用频繁,也不必担心资料丢失。
第5层是印刷层,这一层也马虎不得。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印东西在盘面上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光盘不同于其它产品,其结构比较精密,而且都比较单薄;而市面上很多油墨对于盘基是有一定弱腐蚀性的,如果错用了这些油墨,负面效应会在一年半载逐渐显现出来。

楼主:
4楼 chunyang 大哥说的: “破坏光盘盘基即可”,指的就是将第1层盘基层破坏即可,对吗?呵呵
如此说来,只需将光盘搞个小洞就可以彻底销毁了,对吗?呵呵

网友C:
破坏盘基可用锐器在正面划,对应的是13楼图中的第2层,因为3、4、5层都非常薄,而5是最厚的,不易破坏。
打洞法一定要打在引导区,虽然这时理论上还有办法读出未破坏的区域的数据,但这需要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你的光盘也不会是重大的机密,破坏引导区已经不能使用光驱读出了。彻底销毁用粉碎机粉碎的办法,这是涉密单位才用的办法。
我用报废的光盘做杯垫,废物利用,一段时间后染料层就被破坏了。

网友L:
有的碎纸机可以碎光盘

网友M:
扔到火堆里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参与!
15楼 chunyang 老师的发言更专业,呵呵,我的光盘上确实是有一些重要资料,所以想彻底销毁。
我已经用剪刀把光盘剪成碎片了,应该可以了吧,呵呵

网友N:
方法很多呀,也很简单。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妨说出几种来,先谢谢了,呵呵

网友O:
可以直接格式化吗????

网友P:
政府一般是用轧道机压。

网友Q:
我比较关心楼主 光盘里有啥好东东:lol

网友R(2011-11-10):
光盘在一个转盘上,两头接高压,网上有个视频的

网友S:
看见有人 挂在车牌上 嘿嘿

楼主:
光盘上有些资料需要销毁,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光盘的销毁方法而已!呵呵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