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FPGA 里面LVDS的匹配电阻,对功耗的影响

楼主(2011-10-11):
LVDS信号: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低电压差分信号。
LVDS传输支持速率一般在155Mbps(大约为77MHZ)以上。
LVDS是一种低摆幅的差分信号技术,它使得信号能在差分PCB线对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ps的速率传输,其低压幅和低电流驱动输出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
IEEE在两个标准中对LVDS信号进行了定义。ANSI/TIA/EIA-644中,推荐最大速率为655Mbps,理论极限速率为1.923Mbps
1.1 LVDS信号传输组成

1 LVDS信号传输组成图
LVDS信号传输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差分信号发送器,差分信号互联器,差分信号接收器。
差分信号发送器:将非平衡传输的TTL信号转换成平衡传输的LVDS信号。通常由一个IC来完成,如:DS90C031
差分信号接收器:将平衡传输的LVDS信号转换成非平衡传输的TTL信号。通常由一个IC来完成,如:DS90C032
差分信号互联器:包括联接线(电缆或者PCB走线),终端匹配电阻。按照IEEE规定,电阻为100欧。我们通常选择为100120欧。
1.2 LVDS信号电平特性
LVDS物理接口使用1.2V偏置电压作为基准,提供大约400mV摆幅。
LVDS驱动器由一个驱动差分线对的电流源组成(通常电流为3.5mA),LVDS接收器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因此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大部分都流过100Ω 的匹配电阻,并在接收器的输入端产生大约350mV 的电压。
电流源为恒流特性,终端电阻在100――120欧姆之间,则电压摆动幅度为:3.5mA * 100 = 350mV 3.5mA * 120 = 420mV
下图为LVDSPECL(光收发器使用的电平)电平变化。

2 LVDSPECL电平图示
由逻辑“0”电平变化到逻辑“1”电平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LVDS信号物理电平变化在085――155V之间,其由逻辑“0”电平到逻辑“1”电平变化的时间比TTL电平要快得多,所以LVDS更适合用来传输高速变化信号。其低压特点,功耗也低。

采用低压技术适应高速变化信号,在微电子设计中的例子很多,如:FPGA芯片的内核供电电压为25V1.8VPC机的CPU内核电压,PIII800EB1.8V;数据传输领域中很多功能芯片都采用低电压技术。
     LVDS接收器可以承受至少±1V的驱动器与接收器之间的地的电压变化。由于LVDS驱动器典型的偏置电压为+1.2V,地的电压变化、驱动器偏置电压以及轻度耦合到的噪声之和,在接收器的输入端相对于接收器的地是共模电压。这个共模范围是:+0.2V+2.2V。建议接收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为:0V+2.4V
抑止共模噪声是DS(差分信号)的共同特性,如RS485,RS422电平,采用差分平衡传输,由于其电平幅度大,更不容易受干扰,适合工业现场不太恶劣环境下通讯

楼主:
终端的匹配电阻放到外部还是里面列:
理论上:关于termination resistor放在FPGA内部还是外部,其产生的功耗其实是一定的:
因为LVDS信号标准是termination resistor两端产生的是350mV的电压,所以100欧termination resistor产生的功耗就是0.001225W; 48对LVDS输入产生的功耗0.0588W.
   事实上:需要按不同情况分析,有时候这是主要的功耗来源

网友A:
太专业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