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这个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1-10-11):
module my_uart_tx(clk,rst_n,clk_bps,rx_data,rx_int,rs232_tx,bps_star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clk_bps;
//中间采样点
input[7:0] rx_data;
//接收寄存器
input rx_int;
//接收中断信号,接收期间为高电平
output rs232_tx;
//发送数据信号
output bps_start;
//波特率启动标志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wire neg_rs232_tx;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x_int0<=1'b0;

rx_int1<=1'b0;

rx_int2<=1'b0;

end

else begin

rx_int0<=rx_int;

rx_int1<=rx_int0;

rx_int2<=rx_int1;

end

assign neg_rs232_tx=rx_int2&(~rx_int1);

//------------------------------------
reg[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reg[3:0] nu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tx_data<=8'd0;

bps_start_r<=1'b0;

tx_en<=1'b0;

end

else if(neg_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bps_start_r <= 1'b1;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end

else if(num==4'd11) begin

bps_start_r<=1'b0;

tx_en<=1'b0;

end

assign bps_start=bps_start_r;

//-----------------------------------

reg rs232_tx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um <= 4'd0;

rs232_tx_r <= 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num+1'b1;

case(num)

4'd0: rs232_tx_r<=1'b0;

4'd1: rs232_tx_r<=tx_data[0];

4'd2: rs232_tx_r<=tx_data[1];

4'd3: rs232_tx_r<=tx_data[2];

4'd4: rs232_tx_r<=tx_data[3];

4'd5: rs232_tx_r<=tx_data[4];

4'd6: rs232_tx_r<=tx_data[5];

4'd7: rs232_tx_r<=tx_data[6];

4'd8: rs232_tx_r<=tx_data[7];

4'd9: rs232_tx_r<=1'b1;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4'd11)
num<=4'd0;

end

assign rs232_tx = rs232_tx_r;

endmodule

怎么提示这个呢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y_uart_tx.v(87) near text "endmodule";  expecting "end"

网友A:
begin-end不配套。这么明显还看不出?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